又被模块炸晕了

楼主(2014-05-19):
去年春节修好了的4张变频器的电源板,昨天凭记忆认为是其中2张模块没炸过的直接焊上模块上电,结果第一台上电过程中就炸模块了。今天把另一台焊好的模块拆了,又是测待机负压7.5V正常,低频1HZ运行测驱动表针在3V来回有规律打摆也正常,再次焊好模块,还忘不了再拿表测驱动电阻也正常,万事大吉装机上电,面板无显示,透过缝隙看变频电源灯亮着,正纳闷呢,突然“啪”的一声心碎了。。。我还没启动呢,前后也就5-6秒,对了模块也是原机拆机中的2条没坏的模块,反复测量没问题的,事后拆下模块其中一相上下桥击穿。这个如何解释呢?

网友A:
你这是太大意了,别伤了自己啊。先了解变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吧,对IGBT的特性要熟悉呀

网友B:
我测驱动是用示波器测的,胆子没那么大,万用表测的电压不一定准确!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先用万用表学习维修吧!当有一定经验的时候再结合示波器吧!
示波器不是万能的!现在的万用表可以做到万能!
有句话爬得越高跌得越疼这道理你现在已验证了!

网友D:
楼主也没说什么机型、多大功率,看来真是被炸残了。
你最起码也要串上灯泡再试机嘛,这样直接接主回路太鲁莽了。
你的问题可能出在被你忽略的小细节方面,比如,驱动线连接器接触不好?也有可能拆旧模块的时候模块已经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E:
驱动不行吧,哥们

楼主:
这4台变频器是CDI9200 5.5KW,因为24V整流回路2个并联的整流管击穿,形成2次输出短路,限流电阻过热烧毁旁路继电器被出个窟窿,电源部分3844及外围烧毁,主回路尖峰吸收回路的630V的电容都炸了!昨天脱机面板显示正常,驱动严格检查,细了不能再细,装机面板不亮,前后5-6秒就炸了,怀疑二次短路比较厉害,心想是不是二次短路造成负压丢失炸模块的呀

网友F:
安全保护要做好

网友G:
小问题搞出大动静

网友H:
楼主不用假负载吗

网友I:
楼主损失大了啊

网友J:
这个帖子好,其实学习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向成功学经验、向失误学教训!

网友K:
你最起码也要直流母线串上灯泡再试机嘛  采取点保护措施

网友L:
安全第一。

网友M:
估计模块质量不行,耐压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刚开始修变频的时候串过灯泡,后来逐渐把这环节省去了,没想到这回炸的不明不白,倒不是舍不下这2条小模块,而是要究其原因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不怎么同意你的看法,万用表要万能,首先看你用什么万用表,像我用福禄克的17B,遇过一些汇川的变频器(因为这边汇川用的多),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容量下降了,电容下边鼓起,不鼓顶,用万用表测直流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测,电压滤出的波形不是呈现直线,有些东西有些事,万用表是代替不了的,个人就有过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