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14-05-20):
小弟遇到一个对我来说难题,台达伺服控制,分三个时间段,第一时间段需要低速低扭矩,第二时间段要高速低扭矩,第三时间段要低速高扭矩,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该用那种模式,是转速,扭矩模式吗,该怎么来设置呢,请各位师傅给点思路,不胜感激啊

网友A:
扭矩或转速好像都可以。

网友B:
三个时间段伺服控制是作为驱动?还是作为制动?情况不同,控制方法不同。做驱动时,用恒转速控制模式;做制动时,用恒扭矩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是做驱动的.如果说用转速模式,是否是在每个时间段加上不同的扭矩限制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回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