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我是用机械手夹小球运送,想按下X1停止按钮后无论机械手走到哪一步都做完本次流程再回到原点停止,我应该怎样加暂停指令??Q系列不像FX那样有梯形图块做公共程序,只能一步步扫下去??

网友A:
Q系列的可以做两个程序,一个SFC程序,一个梯形图程序。

网友B:
SFC中加跳转[运行中当X1停止按钮被按下时设置一个标志然后在流程结束时如果有这个标志的话就跳到执行原点回归的流程,当然要记得跳转后清除标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按下X1然后置位的这段放在哪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样弄??SFC貌似只能做SFC块??可以SFC+梯形图的吗??

网友B:
当然可有在SFC编程时编辑梯形图块,你新建一个块定义为梯形图编程就行了,一般SFC你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启动SFC,这段程序就是在梯形图块中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