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制纺织绳是何用呀?

楼主(2014-05-20):
今天中午,外面来的一个电工施工车上看到的强物,是何用呀?
有知道这是什么作用的 铁丝绳呀 ? 这么粗和大的说!

网友A:
铜丝还是铁丝?

网友B:
见识了求科普。

网友C:
电缆网套,百度上的解释 电缆网套连接器(又称:电缆网套、中间网套、导线网套、拉线网套、电力网套、光缆网套、光纤网[1]套、地线网套)电缆网套用途:电力施工放线时连接各种钢芯铝绞线以及绝缘导线、地线、光纤、光缆、电缆,能通过各类型放线滑车,具有重量轻拉力负荷大,不损线,使用方便等优点,是电力施工中最理想的工具。 我在工厂高压放线时看到过。

网友D:
钢丝绳啊?

网友E:
放电缆时拽电缆用的,前些日子我刚好看到。

网友F:
这个就是放电缆用的
电缆管沟管路套在电缆头上用机器拉

网友G:
还真没见过此物

网友H: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I:
电缆网套啊

网友J:
印象中应该是用来敷设电缆用的,就是用卷扬机牵引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