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驱动器上电时正常显示run,但按下启动键变成AF5,报警,解决不了

网友A:
电机侧动力线检查一下

网友B:
1、如楼上所说电机断线
2、内部驱动电路不正常或缺少某路驱动信号
3、电流检测返馈信号失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太给力了。能把那个PDF发给我吗???我的邮箱:906809707@qq.com      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百度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