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连接

楼主(2014-05-20):
smart700IE和s7-200怎样设置它们之间的参数?

网友A:
PLC一般不用设置,触摸在组态时可以设置连接方式,对于S7 200一般就用PPI通讯,当然波特率\通讯地址相与PLC一致就可以,然后建立变量表,在组态中直接使用变量表组态.

楼主:
你说的通信地址是和PLC的一样吗?我设的地址一样编译时提示错误。

网友B:
波特率一定要相同

网友C:
是不是就这几个
波特率
地址
奇偶

网友A:
S7 200你选用PPI

网友D:
同样学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