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管,如果衬四氟等材料,流量计的内径和管道的内径会不会不一致?产生应力,影响流体的形态。

K为仪表系数,单位1/m3(L),即一个体积的脉冲数,为常数,属于实验室标定数据。取其倒数1/K,是脉冲当量吗?为什

么在选择脉冲输出时,脉冲当量可以设置数值?

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清楚,求大虾帮助。

网友A:
这个对于使用时不考虑的,当然如果作为研究和理论实验就要考虑进去,此外还要考虑衬里的摩擦系数,垫片的滞后系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