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实现三菱PLC功能的智能组态设置软件

楼主(2014-05-20):
基于STM32F103VCT6的兼容三菱软件PLC,可以任意修改IO用途(除了特定的高速IO与通信IO),在转换软件里设置,烧写一次HEX固件就可以,以后就可以直接下载梯形图,在线监控了。
本方案采用意法半导体的工业应用专业32位芯片STM32F103VCT6作为核心控制,单片机内部运行在72MHZ的频率保证PLC扫描速度高于原装三菱FX1N,多达8个16为定时器保证了高速脉冲输入输出部分与三菱FX1N PLC的兼容。
以下是支持的指令
基本指令:
LD    LDI    AND    ANI   OR    ORI
LDP   LDF   ANDP   ANDF  ORP    ORF
SET   RST   MPS     MPP   MRD   ANB
ORB  OUT   INV      PLS   PLF    MC
MCR  NOP   END      CALL CJ FEND SRET
STL RET EI DI  中断指令
功能指令:
ALT    MOV   ZRST  ZCP    INC    DEC   ADD
SUB    MUL  DIV   BCD  BIN  WAND WOR WXOR DECO ENCO REF
DHSCS DHSCR PWM  RAMP  PLSV DRVI DRVA
PLSY  ZRN  PLSR  TCMP TZCP TADD TSUB HOUR TRD TWR CMP DCMP
LD= <> <= >=
AND= <> <= >=
OR= <> <= >=
SFTR
SFTL
SPD
支持32位D指令,支持上升沿P指令
软件件范围
X0-X77
Y0-Y77
M0-M1535 M8000-M8255
S0-S999
C0-C255
T0-T255
D0-D5999
D8000-D8255
V0-V7 Z0-Z7
软元件掉电保持范围与三菱FX1N兼容
X0-X5高速脉冲捕捉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
Y0 Y1高速脉冲输出功能与三菱FX1N兼容,最高可发两路独立100K脉冲。
通信口
带一个RS232口,一个RS485口,均可用于下载梯形图或与各种触摸屏通信,
带一个CAN口,用于扩展模块,也可定做扩展协议。

1、 要先把软件目录下的STM32_PLC.HEX写进STM32芯片
2、插入加密狗打开PMW-STM32转换软件,然后下载IO定义进去
3、最后就可以下载梯形图了,GX直接下载梯形图

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ourpl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extra=page%3D1

网友A:
变频器产品总汇
http://www.jia110.com/cpzx/
郑州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顶上去,一起研究

网友B(2014-08-14):
叶工。请问支持PID指令吗?都支持模拟量了,不支持PID指令有点遗憾啊。

网友C(2021-11-02):
链接失效了,谁再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