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可以把plc的X、Y可以设置为读写吗(在线等回复,江湖救急)

楼主(2014-05-20):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碰到一个问题想知道,我用组态王软件监控下位机三菱plc,不知道组态中X、Y可以设置为读写吗,就是说在组态王中控制plc中x输入和y输出的值。(我运行过,好象不行,怎么解决,或者我操作有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碰到一个问题想知道,我用组态王软件监控下位机三菱plc,不知道组态中X、Y可以设置为读写吗,就是说在组态王中控制plc中x输入和y输出的值。(我运行过,好象不行,怎么解决,或者我操作有误)

输入X不能在组态软件中进行写操作。

网友B:
X只读,程序中未驱动的Y可读可写,如果程序中驱动了Y的话,写无效,因为程序执行时会按驱动状态输出到Y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x可以读取,y的控制应该用plc中的中间变量,然后在梯形图中逻辑组合输出y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碰到一个问题想知道,我用组态王软件监控下位机三菱plc,不知道组态中X、Y可以设置为读写吗,就是说在组态王中控制plc中x输入和y输出的值。(我运行过,好象不行,怎么解决,或者我操作有误)
组态王编程口驱动里,貌似可以对三菱的X点进行写操作,而且写操作有效!

网友E(2014-06-30):
X不行,Y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