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变频器的使用让很多领域实现了节能、环保的理念,而节能、环保才是发展之道,因此,变频器的应用也颇为广泛。

  变频器控制柜采用封闭柜式结构,防护等级一般为IP20,IP21,IP30等,采用型材骨架,表面涂敷喷塑,且容易并柜安装,上端可配置母线,变频器面板外引至柜体外表可直接操作,根据需要可设置就地和远程控制或PC/PLC通讯控制,具有很直观的各种显示功能。

  变频器是变频柜的专用配套产品,其变频调速功能及主要技术参数取决于内设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和外围的配置状况。变频器柜根据用途的不同和功能的各异其差别也很大,一般根据工矿要求定制。目前比较定型的有:恒压供水变频柜(1控1,1控2,1控3等),自动扶梯变频控制柜,中央空调循环水泵变频柜, 风机变频节能柜等。

  变频器控制柜功能

  1、 电源切换与保护变频柜中设有低压塑壳断路器与进线电源相连,除能完成接通和分断电路外,可对电路和变频器发生的短路,过载进行保护。并可在维护时切断电源。

  2、 启、停控制功能变频柜面板上设置变频启动,变频停止按钮,用于变频装置的运行控制,便于现场操作。

  3、 频率(速度)调整变频柜面板上设置频率调整电位器,可以很方便的手动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用以控制电机转速

  4、 表头显示变频柜面板上设置电压表,电流表,频率表和各种指示灯如电源指示,报警指示,运行指示,工频指示,实现对变频器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和各种工作状态的监测。

  5、 备用工频切换用户可选择有备用工频切换的变频柜、当变频器出现故障时,通过自动控制回路将电动机切换至工频电源(此方式可选择手动/自动,工频启动装置大于15KW用软启动器实现)

  6、完善的保护功能:具有短路、过流、过压、过热、过载等多种保护,水泵运行如有鼓掌,自动停止工作并报警输出;系统具有自检、故障判断、故障记忆、故障显示、自动启动备用泵等功能;

  7、小流量睡眠功能:可配接附属小泵,使系统运行在夜间或其它小流量情况下,自动关闭主泵,开启附属小泵,从而避免因开大功率水泵而造成的浪费;

  8、易操作功能:变频器和控制器的编程与设定方便简单,容易掌握;

  9、手自动切换功能:备有手动开关控制,可以保证设备的安全连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