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为什么我在安装西门子s7-300的仿真软件的时候总是找不到那个ssf的文件,究竟怎么回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跟安装目录为中文有关,建议安装在一级目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直接安装才C盘上吗??谢谢

网友A:
也可以的。
我是在默认安装的时候,把C:\直接改成D:\的,后面的默认不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

网友B:
软件放在系统盘根目录下下,重启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