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今天给公司接了一台10p的空调,三根相线一根零线,接好后用万用表一测试B相与零线相同,查看了其他几台正运行的空调,结果与其一样,于是就送电,送电后无异常,且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不知你的“B相与零线相同”是什么意思,如果三相测得都是380V就属以正常电压

网友B:
b相与零线间可能有变压器等线圈

网友C:
相同是什么意思  通了 还是电压为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给公司接了一台10p的空调,三根相线一根零线,接好后用万用表一测试B相与零线相同,查看了其他几台正运行的空调,结果与其一样,于是就送电,送电后无异常,且能正常工作,这是为什么?请高手解答,谢谢!
   电压正常就可以。估计是你的表分辨率低的原因,可以测量0。1欧姆的电阻吗。
   电缆什么规格?

网友E:
相通不代表没阻值啊。

网友F:
1,相同是否指相通?
2,你的万用表是好的吗?
3,你有测三相电压吗?
4,0线与B相有没负载回路你查了吗?

网友G:
应该是相通。回路导致。三相电压和零线之间电压正常就行。

网友H:
“用万用表一测试B相与零线相同”——不是科学描述,不知道您是否真懂用万用表?

什么叫做B相与零线相同?哪里的B相与零线相同?概念清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I:
呵呵,是用万用表测试10P空调的电源进线接线端子对吧。
一台10P空调器,三相五线电源除了驱动三相压缩机和风机负载之外,还必须提供控制电路的电源。
一般的控制电源的获得,基本上有两种办法,直接取380V电源经变压器。还有就是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取220V。
楼主的空调器控制电源的获取,估计是厂家为了节省设备电源变压器的费用,控制电源直接用火线和零线获取,所以就造就了楼主发现的现象,然后楼主又发帖求助。

网友J:
应当是会有很小的电阻值!

网友K:
楼主在好好查查一下吧

网友L:
说清楚,不然大家都在猜测问题了

网友M:
楼主做事马马虎虎,针对问题不认真,所以才有此怪问题出现

网友N:
楼主测的是电阻还是电压,接线前测过没有,可予说明。

网友O:
应该是B相接的控制变压器。用万用表一量B相与零线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B相与零线相通

网友P:
里面有变压器

网友Q:
这个正常!
有负载

网友R:
引用 网友H:
“用万用表一测试B相与零线相同”——不是科学描述,不知道您是否真懂用万用表?

什么叫做B相与零线相同?哪里的B相与零线相同?概念清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表述不清

网友S:
可能B相有接地故障。

网友T:
是不是线接错了呀。

网友U:
你用的是什么万用表测量的?相通是多少电阻档测量的,应该有阻值的

网友V:
是变压器的线圈吧。

网友W:
楼主,你打200欧电阻档量,因为空调功率较大,电阻就比较小,你用通路挡测试当然是通的喽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相线与零线相通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W:
为什么只有B相与零线是通的,其他两相不是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数字万用表,有电阻

网友U:
有控制回路线圈并接在上面的,有阻值很正常,有阻值怎能称为相通呢

网友I:
呵呵,看来楼主非常纠结这个问题呀。
为什么其他两相不通,就单单这相与零线相同,又能正常使用呢?
呵呵,估计只有拆卸或者拿到空调的电路图进行研究了。正常使用的设备无法拆卸,就找个理由在设备空闲时间借口保养维护设备为由吧,呵呵。

网友X:
能工作就好

网友Y:
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查线发现,接的是线圈。电感负载。用电阻档测试就是低阻状态。不过,只要是低阻,还是要查一下,确认是有线圈就可放心合闸。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