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0):
三菱plc fx3u通电 指示灯不亮 但是电源电压正常,内部电源电压正常。接上的IO点都没反应。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做设备维修的,有必要啥都知道吗?直接买一新的

网友B:
我遇到一次,经检查发现24V的外部电源和PLC的内部电源接在一起了,分开后就好了。

网友C:
     检查直流电源正常

网友D:
只接L N二个端子,其它线不接,如果PWR灯都不会亮,直接送修;

网友E:
是新买的吗?赶紧换一个啊,你傻啊

网友F:
FX3U的输入可接成源型输入也可接成漏型输入,COM端子接DC0V的话,那么DC24V就需经过外部开关流入输入点;如果COM端子接DC24V的话,那么DC24V经输入点再经外部开关流向DC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