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不知压敏电阻有什么作用,选用的话需要留意什么参数?想用在接触器等地方

网友A:
没有超过电压时电阴很大,一超过电压值电阻变很小

网友B:
1楼回答正确

网友C:
  顾名思义,对电压敏感,电压没达到标称值,表现为高阻抗.当达到标称值或更高时,压敏电阻表现为很低阻抗,保护后续部分.

网友D:
一般装在电源的输入端,起过压保护。

楼主:
那选用时需要些什么参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