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显示

楼主(2014-05-21):
带显示屏的pLc是由单片机组成的吗,就是会显示加工信息的那种

网友A:
请把你说的对应的品牌及型号先说清楚了;

网友B:
现在有许多小型PLC可以扩展一个显示模块监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显示屏的pLc是由单片机组成的吗,就是会显示加工信息的那种
   小型的PLC(速度不是很高的类型)一般是用单片机(微控制器)做的.

网友D:
触摸屏也不贵
安装个就行了

网友E:
贝加莱有你需要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