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S7-300PLC模拟量输入信号断线了   用什么样的程序能读到传感器断线了呢???有知道的前辈给留点宝贵的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A:
断线之后数值是最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您详细点说说呗 我哦没有明白谢谢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模拟量驶入信号断线了,此时PLC中对应的通道的显示值是最大值,正常情况下一般都不会达到最大值。可通过此值判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您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