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啊?

楼主(2014-05-21):
图纸中的PD67-20 PD67-35

网友A:
水处理,控制器.
X为输入,继电器输出.

网友B:
是在线监测的吧

网友C:
见识见识了····

网友D:
这个没看出来

网友E:
两个温控器控制六根加热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站里还有s5的PLC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站里还有s5的PLC呢
S5-PLC控制的水处理系统吗?

网友F:
上个实物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