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我们公司有一台加工中心,突然刀库锁不上了,经检查是德国pilz安全继电器控制刀库门锁,更换了刀库锁跟继电器都没有效果,每次都要拆下线圈负极线圈再街上就好了…安全继电器型号是x3的,故障发生时,ch.1灯不亮,ch.2灯亮…有没有对pilz有了解的工友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A:
你上图吧,设备图纸。

网友B:
通道1灯不亮就排查通道1回路是否接通。

网友C:
不同型号的安全继电器有不同的逻辑控制关系,你可根据型号查找相应的逻辑电路图,以下是BD5987型的逻辑图,供参考:

网友D:
查通道CH1的常闭点为什么没有接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两条回路工作不同步造成的,1:不是两个动作一快、一慢。2:有一回路粘链。以前我也遇见过。

网友F:
查查外围的电路比如门开关,急停,行程开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