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超高压远距离输电》

楼主(2014-05-21):
本书的俄文原版是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统专业的教材。
“远距离交流输电”和“直流接入与电力传输”是莫斯科动力学院(技术大学)电力系统及相关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课程,本书包含了上述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本书包含了上述两门课程的主要内容,阐述了与电能远距离传输相关的各种问题,其内容对于学习其他课程也是有益的。
全书共分十二章。
第一章总体介绍超高压输电技术的发展历史、现状、特性以及实现方式等。
第二、三、四章阐述和分析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基本参数、特性及其等值电路。
第五章讨论不同补偿方式下超高压输电线路上的电压和无功功率分布情况。
第六章对超高压输电在正常和事故后运行方式下的状态和损耗进行分析计算。
第七章讨论超高压输电线路的单向连接状态。
第八章介绍提高超高压线路输电能力的措施。
第九章阐述柔性交流输电的基本原理。
第十、十一、十二章讨论超高压直流输电的基本原理。
图书详细信息

楼主:
由于本书没有现成的可供大家在线阅读或下载的电子版资料,如果有需要了解详细内容的,我会根据反馈的情况集中发布部分内容。

网友A:
好像超高压直流输电有点热门,只是在该行业的网友可能不多。

网友B:
又出新书了

网友C:
这个出现了交流和直流2种

楼主:
现代电力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两个主要的趋势:
1.发电机组的发电厂的容量不断增大
2.互联电力系统和大型的联合电力系统不断扩建。
互联电力系统的优点体现在:
1.在必须满足互联电力系统最大负荷的前提下,降低了发电厂的总装机容量;
2.考虑到所有并行工作电力系统之间的相互支持,从而降低了互联电力系统的运行和检修备用容量;
3.发电厂和单个发电机组容量的增加,降低了单位燃料消耗和电力成本,提高了运行的经济性;
4.考虑到互联电力系统的总备用容量是可以利用的,从而提高了在大容量发电机组运行情况下用户供电的可靠性;同时由于稳定的电压和频率支持,从而提高了电能质量;
5.能够更合理地使用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维持互联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平衡和频率稳定性;
6.在不同类型发电厂之间进行负荷的合理分配,提高了互联电力系统运行的经济性。
现代电力技术中超高压输电的应用范围:
1.大型发电厂的功率释放,也包括发电厂与负荷节点之间距离相对较小的情况;
2.由远方发电厂到受端电力系统的远距离输电;
3.向没有足够自备电源的远方工业区供电;
4.作为联络线;
5.系统内部的电力传输(作为主干线路);

网友D:
超高压输电这段时间很火啊

楼主:
超高压输电线路的特性:
1.线路较高的输电能力与较大的相电流相对应,从而要求单相导线的总横截面积较大;
2.长距离输电线路要求在分析其传输的电能时考虑波特性;
3.为了增加导线的总横截面积,并在所有的导体分配总相电荷,可以使用分裂导线;
4.线路的充电功率较大(特别是针对长线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分裂导线的使用使得容性电导略微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线路的电压等级较高。

对超高压输电线路的主要要求如下:
1.无论在正常还是事故运行方式下,首先都要保证系统的有功功率平衡。
2.对互联电力系统中按照纬度分布的发电厂负荷曲线进行修正,并且能够计及分布在不同时区的联合电力系统间所交换的功率。
3.通过减少经济性较差发电厂的负荷、增加最经济发电厂的功率输出来保证电力系统的经济运行,并降低全系统的总备用容量。
4.为了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靠性,需要将大量潮流转移到功率匮乏区域。为此应该保证必需的运行备用容量以及足够的联络线输电能力。
5.要尽量使超高压输电线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6.根据超高压输电线路在电力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要提高其所有元器件的可靠性;
7.在选择主要参数时,要保证输电线路具有最简单的结构和最低的建设成本;
8.随着电力系统负荷的增长,可以循序渐进地投入资金、设备和材料发展超高压输电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