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电流

楼主(2014-05-21):
变频控制风机。风机启动后,为何我卡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电流不一样。哪个更加准确呢?

网友A:
      电压呢?什么样的表?

楼主:
普通钳形电流表
 当时是全速 50HZ

网友B:
变频器输入端和输出端电流不一样,正常.

网友A:
   给出数值比较好.

网友C:
输出端看变频器显示的才准

网友D:
变频器前后电流肯定不一样的啦,输入端是工频电流,输出端是变频电流。变频器额定电流一般以输出端的来参考的

网友E:
你的钳形表不行,打电话个变频器或钳表厂商就知道了

楼主:
我发现变频器输出电流高。高于电机额定电流,但是变频器进线电流却低于额定电流。这两个哪个是电机实际电流

网友F:
一般钳形表不适合卡变频器输出的电流 因为一般钳形表只适合用在50HZ公频的电路中

所以你还是相信进线电流吧 但是变频器本身也是有功率消耗了 所以电机实际电流小于 变频器进线端卡的电流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G:
回复 楼主:
肯定不一样啊!效率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电机电流以出口为准!可以查看变频器参数

网友H: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I:
变频输出的并非正弦波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J:
进线端电流,主要看用什么电流表,指针式的测准确一些,数字式的有区别

网友K:
变频器里有大电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