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EM231上接了三把电阻尺,以前有台机子上用的读数还很稳定波动在0.02mm左右。现在这个新出厂的机子上的尺跳动幅度非常大,有时候直接跳到0了?是干扰问题还是线太长了(线大概10M左右尺子是5V的电源)?

网友A:
       估计是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找到了,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的补偿线没接。

网友A:
      也了解了一些东西.
      楼主是新手吗?

网友B:
如果差分输入,M(参考点位)不接是对的,如果是单端输入,M必须要接。模拟量应该加屏蔽,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C:
楼主有始有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