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M-10ADA

楼主(2014-05-21):
大家好,安川伺服驱动器SGDM-10ADA 点动运行报警A.F6 电机线断线,有哪位老师修过?更换主板就好了。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侧的动力线插头。

网友B:
如果确认更换主板就好了,那么90%这主板没希望了。但请楼主不要悲伤,因为还有10%的希望,就是你得找10个芯片级维修的大婶,肯定有一个能帮到你

网友C:
主板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啊  看运气了啊

楼主:
确定是主板问题,调换过也是这个主板报警。

网友D:
有可能CPU坏了。

楼主:
安川伺服器SGDM-30ADA运行半个小时左右就报警A10,更换过驱动光耦7860L还是一样报警A10。有谁知道的师傅们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