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技术支持:如何把触摸屏的时间,日期写入PLC。比如写入D10,该怎么读出?谢谢,   王振棉

网友A:
通讯呗,读取相应寄存器再写入相应寄存器

网友B:
把d10的数据在触屏里组态,然后输入数值,在plc里用脉冲读取,确定按钮可以触发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