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前的的空开

楼主(2014-05-21):
变频器前的的空开偶然会调?
难到是选小了?

网友A:
变频器前端的空开偶然会跳,这很危险。因为在工作状态,变频器输入电压突然消失,对变频器的整流单元和直流母线都不是好事情。容易坏元件。

要看空开为什么跳?是不是装了漏保?还是偶有接地故障?要彻查。

网友B:
换一个大点试一下,电机接地变频器会报警的。

网友C:
具体数据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道变频器拖的电机不接地吗?我是一拖两的,接地必须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的是电机接线磨破了接地,变频器保护接地。

网友D:
我也是更换空开的意见,变频器下端有短路会保护的。

网友E:
不会是装的漏电保护器吧  换个试试

网友F:
没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G:
换大点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