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2W万能铣床快速线圈问题???

楼主(2014-05-21):
我今天去改了一台X62W铣床的线路,就是最后快速给进不行啊。两个线圈通了24V,线圈不吸合,导致离合器不行,所以没有快速和慢速之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24V有的,一个通线圈,一根通机壳,线圈也没有烧掉,25.6欧姆。就是通电不吸合。请高手指教啊 1

网友A:
电刷都看到了,那应当可以测量线圈两端的电压,不知如何。
通电后看有无磁力,或者请机修工配合一下;还有,改前情况如何;另外,通机壳部分,接触好不好。
很久没与机床打交道了,我只是想当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刷实际比这个还要少,只剩一点点了,相当于看不见了。就是一根线通机壳,一个线圈通24V线圈不吸合,测线圈好的,测电压好的,就是找不出原因啊?会不会电刷前面那接触面少的可怜而造成线圈不吸合的啊?那个图是我网上找的一模一样的图,但实际电刷看上去只有一点点了,几乎磨平了,但是还有一点点接触。今天想去买个电刷试试。还想问一下师傅,两个线圈是不是不能同时吸合的啊,一个是慢走速,一个是块走速是不是啊??必须互锁是不是啊。今天还要去搞一天,没人商量,边上也没有人可以问,只能网上这样问你们这些师傅,难搞啊。谢谢师傅啊

网友B:
这个都忘记了,坐等大虾了。

网友C:
首先确定24V要正常,其次看一下有无磁力,这和你的碳刷很有关系,有电压无电流就没磁力!

网友D:
参考这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搞好了啊,谢谢各位师傅。今天早手工的啊。问题是变压器变出来的24V没用的,必须要加个桥式整流器,或者用一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啊。但是开关电源必须选大点电流,要不然没有用的啊,10A可以。里面两个线圈不能同时吸合,要不然打齿轮,慢速线圈一直吸合,即开机就吸合;快速线圈吸合时慢速线圈必须断开。以上是小弟的一点点经验,献丑了啊。总之谢谢各位师傅了啊。明天还要有个个人挑战啊,一个箱子打的稀巴烂,没图纸只有限号,不知道怎么搞啊?难啊,不懂还要请教各位师傅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傅

楼主:
这是详细的E5EZ欧姆龙温控表的电子说明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说的对啊,今天又有问题了啊。一看是碳刷没了啊,叫他们去买了啊,装上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