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1):
AB700变频器A3120光耦外加一级放大作为驱动,带FS150R12KIGBT,在没装IGBT的状态下测6路门级,停止状态都是-8V左右,启动状态AC17-18v左右,按网一片文章上介绍,想测试驱动带载能力如正常就好装IGBT了,那文章说,在G-E连上15欧3w电阻把直流电流表串在电阻上应有150MA电流,6路一样。我怕电阻太小找了20欧的电阻,但郁闷的是6路测出的电流都在4-8MA,只有串入交流电流表才能测出150MA左右的电流,不知是文章讲错了还是我驱动不正常,更让我郁闷的是,在带电阻的状态下,AC电压跌到10V左右,但是驱动放大管输出仍然是AC16V左右。门级串连电阻2.5-3欧左右电压都降到电助上了但这电电流也不应该有这大的压降啊。请各位师父指教,这种测法对吗?这样带载能用吗?谢谢了!

网友A:
好!楼主问得很好!且观察非常认真细心,本人也在此其待最佳答案

网友B:
我也照方抓过药,不管用什么表只要6路测出的电流基本一致就可以,文中不是说有一路相差特明显吗?

网友B:
“串接RC,起到限流作用,其取值的原则:选取电阻值及功率值与栅极电阻相等”不是随便取的

楼主:
我是按那文章里取15欧,我怕电流大压降大所以放到20欧,原门极窜连电阻约2.5欧左右,,还是有那某大的压降,还有您是有直流表还是交流表,大概在多少MA,有压降吗,您的模块是多大的

楼主:
 谢xquan
  的鼓励,和楼上的交流,不知你们测过没有驱动的带载能力,到底是测直流电流,还是交流电流,还有驱动电压,实际工作时肯定是有压降的,但工作时估计没人敢测的,因为工时门极电压是不能测的这是常识,不知这种门极空载时并15欧电阻测电流方法,直流电流在MA级,对不对,因我测时几路都是这样,估计是剑测方法问题,望有测过的人给我们指点

楼主:
不知者胆大,我要不是看到那问章测驱动的带载能力,我有-7v,和AC16V,波形也有就装模块了,当看那文一测不对差很多,就不敢装了,毕竟要对两个模块1-2千块钱负责,我就是想知道哪前辈告诉我您具体的告述我,您是用多大的负载电阻,电流时多少,是直流,还是交流,模块是多大的,后装上模块运行没问题。我好对照一下。我是FS150R12K的模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上图(少画个整流管)R1和R3还影响稳压管的输出即影响 G E脚电压,正常配置下R1变小或R3变大G E两脚电压就下降,你的3W15欧电阻并上去才导致AC16V跌到AC10V,你说的变频器驱动门极电阻2.5欧,书中提到的“选取电阻值及功率值与栅极电阻(门极电阻)相等”你用个15欧的电流才4-8MA,那也就是说还可以用更小的2.5欧试下。

网友B:
更正 是R1变大或R3变小G E两脚电压就下降

楼主:
楼上说的对门极电阻是2.5欧的,这电阻是不能变的(机器上的),如我把测试并联电阻变小,那电压不就下降的更大了吗,如果实际是150MA电流,那电压降到几伏IGBT 能工作吗?我想问一下您实际测过这驱动带载能力吗?(并联电阻方法)具体是多少MA,是直流,还是交流,压降是多少,模块是多大的,我好比较分析一。是不是没法测准,因它是高频。谢谢了!

楼主:
还有当停止时-7V,并15欧电阻是直流45MA,因那是直流电压,是与那文上讲的差不多,但起动是交流测直流就差很多了,如用交流表就差不多140MA.就是压降较大

楼主:
如图:不接R2空载,停止:VGE-7V,启动:AC17V.示波器测VGE波形正常。接R2负载电阻,串直流电流表,电流5-10MA.串交流电流表140-150MA,几路多差不多。测VGE=AC10V.测VAE=AC16V。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画错了R2=15欧,

网友C:
楼主做事的确认真,我修过几回小功率变频器,六路正负压正常就直接上模块啦!但保险起见串上灯泡。不过C、E极串与栅极等值等功率电阻检测带载能力,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该大侠对此方法做了修正,但具体内容不记得了。

楼主:
谢楼上的交流,我也感觉那方法有点不适,有你这句“修正过”就好,那我心里也踏实一些了,应我一般不可6路都不正常。新手上路小心为好。以前是修中频电炉的,400A/1200V的IGBT十并。弄不好哄的一声一万多没了。遇过多次,心有余惧。那我就按前辈讲的,串灯泡,用低电压往上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