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点接地问题

楼主(2014-05-21):
我有个三相电机,要采用星型接法,请问在星点处是否需要拉出线接地?

网友A:
楼主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在中性点接一条地线就变成了3条220V进马达而不是3相380V了

网友B:
没见到过这种做法。

网友C:
不用接地

网友D:
380v就不要接地了

网友E:
           绝对不可以。

网友F:
呵呵,三相马达要旋转起来,就必须依靠三相火线形成旋转磁场,每根火线的正弦波型角度相差180度,三根火线形成360度的正弦波旋转,依次轮换。
如果楼主将马达的星形接线点引入接地线,将破坏它的旋转磁场的形成。
呵呵,要是楼主富有研究实践和钻研的精神,不妨一试,但是不要把马达弄冒烟了。

网友G:
没必要,接了也没关系,多此一举。

网友H:
不用再接线了啊

网友I:
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呀,没听过这样的接法呀。

网友J:
不用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样的,我在电源和电机之间会加一个变频器,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进入电机,变频器上有个逻辑接地的端子是否连接星接的星点?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变频器接地是为了保护变频器本身的控制电路以及主电路系统,没有遇到过变频器接地与马达星形接点连接一说,而且变频器使用说明也没有任何解释,楼主的想象力真是丰富。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看第二张图电机和变频器接地符号连接的那根线

网友F:
回复 楼主:
呵呵,我认为是这样解释图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呢~问题就在于我的电机接线盒里没有接地端啊。。。好忧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呢~问题就在于我的电机接线盒里没有接地端啊。。。好忧桑。。。
     电机接线盒里状况拍个图片上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在电源和电机之间会加一个变频器,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进入电机,变频器上有个逻辑接地的端子是否连接星接的星点?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星点千万不要接地接零,有可能烧掉变频器,如果是工频星点接零还可以,和星点不接零的不同就是缺一相电仍然有启动转矩,低负荷的可以启动运行,不知这个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呢~问题就在于我的电机接线盒里没有接地端啊。。。好忧桑。。。
接到外壳上不就行了。

网友L:
外壳接地

网友L:
图上是外壳接地 没到接线盒  看明白了

网友M:
不需要引出

网友N:
回复 网友F:
会破坏磁场形成?
会冒烟?

网友O:
接她干嘛。没用呀。

网友P:
直接接到外壳就可以了,不要接到中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