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方向盘

楼主(2014-05-22):
舒马赫真的在高速驾车的同时能控制这么多按钮吗

网友A:
够呛,我估计方向和油门才是需要控制的,这么复杂估计是设置时用的吧,这个真不懂

网友B:
  没有玩过,不了解。

网友C:
第一次见到这么先进的多功能方向盘

网友D:
说实话乍一看还以为是玩游戏的手柄

网友E:
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F:
比我的方向盘是厉害多了啊

网友G:
呵呵,其实我们常驾驶的车,方向盘以及附近的操作扭也不少哦!

网友H:
是不是车自动驾驶
看3D用的.

网友I:
这真的是F1的方向盘吗?

网友J:
确定不是游戏手柄?

网友K:
游戏的吧

网友L:
中间那么多键盘有用吗!

网友M:
这是F1的方向盘。大部分功能都集成到这方向盘上面了。前段时间看新闻看到过关于这方向盘的详细介绍。

网友N:
好像游戏机手柄吧。

网友O:
这是集所有功能为一体啊,中控面板应该简略了吧

网友P:
是闲下来玩游戏的吧

网友Q:
真的假的

网友R:
以为是游戏机手柄呢。

网友S:
我经常看F1比赛,还没有看到单手控制方向盘的,不知用什么来进行上面功能的操作。

网友T:
索伯车队的方向盘:
黄色的N按钮:从第一或第二变速器中调到中间位;

  BRKBAL(刹车平衡)旋转开关:调节前后刹车的平衡;

  黑色的“BOX”按钮:确认车手想要进入赛道旁加油站的意图;

  蓝色以及橘色的S1/S2按钮:这两个按钮可以进行设定,用于执行不同的功能

  进入旋转开关:允许车手改变差速器的拐角进入设定;

  橘色/绿色BRK-/BRK+按钮:这两个按钮用来在原先设定的刹车平衡位置与当前的刹车平衡位置之间转换;

  IGN(点火)旋转开关:控制点火时间;

  白色的ACK(确认)按钮:确认系统设置的更改;

  PREL(预载荷)旋转开关:控制预紧力矩差分偏移;

  红油按钮:将油料从备用油箱转入主油箱;

  黑色BP(咬合点)按钮:启动离合器咬合点搜寻程序;

  DRS(减阻系统)按钮(左上角):激活后定风翼片;

  红色PL(维修道)按钮:激活维修道限速装置,使赛车降速至符合维修道规则的速度范围内(一般是时速100公里左右);

  黑色R按钮:激活车手无线电传输;

  SOC旋钮:控制储能系统(ERS)的充电状态;

  踏板旋转开关:更改踏板控制图,决定加速踏板如何对输入信号做出反应;

  燃料旋转开关:控制油料消耗;

  黑色OT按钮:激活可调节的表现状态地图,帮助车手实现对对手的超越或压制;

  轮胎旋钮:告诉ECU以及其他系统,本赛车目前所使用的是哪一种轮胎;

  BBal-/BBal+开关:用于对刹车平衡进行微调;

  MFRS(多功能旋钮):允许车手和工程师在没有专用按钮的情况下控制多种系统。包括引擎模式(PERF),限速器(ENG),空气-燃料比(MIX),涡轮压缩机(TURBO),拐弯退出差速器(VISCO)等等。

  白色的-10/+1按钮:可以快速调出导航地图;

网友U(2014-07-03):
这也太像游戏手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