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其中A,A-,B,B-通过 5V转24V信号转换器转换为集电极信号A,B接至FX2N的X0,X1。
回原点用ZRN指令    随便用一个PLC的输入点作为近点信号
那么Z,Z-还需要转换了接出来么?     Z和Z-是每转一个脉冲的MARK点信号吧       如果在ZRN指令的操作数中不需要这个信号    那是不是可以不接了???

我曾用过艾默生EC20H   它里面有个DSZR指令会用到MARK点信号
但三菱的没有类似的指令  只有ZRN   因此   是不是Z,Z-不用接了?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Z可以不接。

网友B:
呵呵;Z可以不接,如果要用也必须转换为集电极开路信号;

网友C:
ZRN指令回原点,只要用到一个外部的近点狗信号,如果是DSZR指令回原点,那除了近点狗信号之外还要接伺服上的一个零点信号。

楼主:
谢谢三位前辈大人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   三菱plc有类似DSZR的   接编码器MARK点的指令吗?  或者三菱一些高端的产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