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不少朋友买空调。遇到这个问题空调一匹是多少瓦 ?
1)“匹”HP是空调机组压缩机的输入电功率。1HP=735W。(家用空调的耗电量与压缩机输入电功率以及压缩机运行时间有关)
(2)空调的制冷量的大小Q=压缩机输入电功率HP X 空调机组能效比COP
(3)一般情况,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制W乘以1.162
所以:1匹=2000大卡=2324W
通常情况下:
2200~2600W-----------1匹
3200~3600W-----------1.5匹
4500~5100W-----------2匹
(4)家用空调的选型(销售人员包括设计人员)一般根据房间的面积负荷指数来估算。房间空调冷负荷与房间的地域、朝向、楼层、开窗面积大小、室内散热设备的散热量等好多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160W~250W/m2来计算,然后根据估算的冷负荷来选择相应的空调匹数即可。值得注意的是,分体空调室内、外机的距离影响机组的制冷效果。如果特殊情况室内、外机距离过大,超出了设备的要求范围,则制冷效果要受部分影响。
空调制造公司为了方便顾客购买空调,会在产品宣传彩页上给出空调的制冷量,制冷功率;制热量,制热功率;夏季适用面积,冬季适用面积;以及能效比等参数指标。
制冷量和制热量:空调调节气温的能力;
制冷功率和制热功率:空调的用电量;
能效比:= 空调制冷量 ÷ 制冷功率。
卖场所称空调的“匹”数,例如“1匹”、“1.5匹”、“2匹”等等,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指空调的制冷量。
二、选购空调的三大原则:
1.由于空调的制热效果低于制冷效果(冬季适用面积小于夏季适用面积),买空调应当以制热指标为准。
所以,选购空调依据冬季适用面积。
当然,如果购买单冷空调则依据(夏季)适用面积(下同)。
2.由于使用空调的房间状况和地域气候的差异,以及对极端天气的预案,买空调应当买大不买小。
所以,既要依据冬季适用面积,又要以冬季适用面积的下限来选购空调。
3.空调的能效比=制冷量 ÷ 制冷功率。
所以,同一匹数的空调,选购能效比高的比能效比低的节能省电。
比如,一顾客在为自己20平米的房间选购空调时,某品牌1.5匹空调的冬季适用面积为16~20平米,2匹空调的冬季适用面积为22~26平米,该顾客应该选购2匹的空调。然后再看看该品牌同为2匹的空调有几种,选购其中能效比高的(比如有2种,一种能效比3.2,另一种能效比2.6,选购3.2 的)。
三、购买变频空调的三大理由:
(一)家用空调分为变频的和定速的。同一匹数的空调调节室内气温的能力,变频空调大于定速空调。变频空调的性价比高。
(二)变频空调比定速空调节能省电。
1.定速空调的费电:
①定速空调的开机电流数倍于额定电流,并且定速空调在运行中频繁开停机,很费电。
②定速空调在运行中一直以额定高功率制热,室温上升到空调设定温度加1度后,空调停。空调停机后,当室温下降到空调设定温度?度时,空调再次启动,如此循环往复。制冷亦然。
③定速空调冬季制热能力不够,带有电辅助加热元件,能效比仅为1。定速空调的电辅助加热功率为1~2kW,很费电。
2.变频空调的省电:
①变频空调的开机是软启动,无冲击电流,对用电没有浪费。
②变频空调在运行中先是高频运行升温,当室温达到空调设定温度后,空调变为低频运行保温,不停机(需要设置经验和技巧)。持续低频运行的耗电,只是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甚至仅为四分之一。制冷亦然。
③变频空调不带很费电的电辅助加热元件。
综上所述,变频空调的持续低频运行既无频繁开机的冲击电流,又不象定速空调那样长时间的高功率运行,更没有很费电的电辅助加热元件,所以,变频空调比定速空调节能省电。

网友A:
卡是卡,大卡是大卡!

网友B:
按匹买的 还没注意过这个啊

网友C:
匹、W是功率,大卡是能也就是功。

网友D:
都是功率单位 看大小吧

网友E:
小一匹和大一匹怎么算

网友F:
上次回答1HP=735W被版主扣了2分,唉,比窦娥还冤。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上次回答1HP=735W被版主扣了2分,唉,比窦娥还冤。
   米制和公制有差别。
   空调电功率,能效比,制冷功率之间有关系。

网友H:
我对此一直都是不清楚。上面说的匹,难道是马力?我知道HP是马力,难道空调的匹是马力呀。那为什么不用国际单位制kW呢?搞得人晕晕乎乎的。唉...

网友I:
那要看是哪个意思,有功率的意思,也有制冷量的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对此一直都是不清楚。上面说的匹,难道是马力?我知道HP是马力,难道空调的匹是马力呀。那为什么不用国际单位制kW呢?搞得人晕晕乎乎的。唉...
   都清醒了,不好忽悠了,你懂的。

网友G:
       1匹等于1马力,单位为HP;1匹=0.735KW

horsepower(hp 马力):功率的常用单位,它是工程技术上常用的一种计量功率的单位。是指米制马力而不是英制马力,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英制马力。1英制马力等于550英尺·磅/秒,等于745.7瓦特。在18世纪后期,英国物理学家瓦特(1736—1819)为了测定新制造出来的蒸汽机的功率,他把马力的定义规定为在1分钟内把1000磅的重物升高33英尺的功,这就是英制马力,用字母HP表示。指的是米制的马力,它的规定完全是人为的,它取了一个非常接近英制马力的值。规定1米制马力是在1秒钟内完成75千克力·米的功。即:1米制马力=75千克力·米/秒=735瓦特。1英制马力=1.0139米制马力。米制马力没有专门的字母表示,1米制马力的值和1英制马力的值也是不同的。马力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已废除

网友J:
呵呵;空调的匹是制冷单位,干嘛非要与功率单位扯到一起;

网友K:
呵呵!
好多人都没有关注过这个

网友H:
回复 网友J:
制冷能力要知道,这个是使用面积或体积的问题;但是,耗电量也是最关心的。阶梯电价导致生活成本提高了。哈哈

网友L:
回复 网友J:
知道功率后就心疼家里的电表啦

网友G:
    享受了使用价值,然后必须关心相应的代价,能效比比较重要,大的话,属于节能型。

网友M:
同意14#的观点,空调的匹“HP”是指空调的制冷量单位,不是空调消耗功率的单位。

这就等于电动机的标称额定功率不是指电动机的消耗(有功)功率,而是指电动机的轴输出功率一样。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对于一个电工来说,应当注意各种不同单位或者称呼要有一定的了解,不要一概而论。

网友N:
引用 网友G:
       1匹等于1马力,单位为HP;1匹=0.735KW

horsepower(hp 马力):功率的常用单位,它是工程技术上常用的一种计量功率的单位。是指米制马力而不是英制马力,英国、美国等一些国家采用的是英制马力。1英制马力等于550英尺·磅/秒,等于745.7瓦特。在18世纪后期,英国物理学家瓦特(1736—1819)为了测定新制造出来的蒸汽机的功率,他把马力的定义规定为在1分钟内把1000磅的重物升高33英尺的功,这就是英制马力,用字母HP表示。指的是米制的马力,它的规定完全是人为的,它取了一个非常接近英制马力的值。规定1米制马力是在1秒钟内完成75千克力·米的功。即:1米制马力=75千克力·米/秒=735瓦特。1英制马力=1.0139米制马力。米制马力没有专门的字母表示,1米制马力的值和1英制马力的值也是不同的。马力在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已废除

网友O:
我也有点搞不清楚

网友P:
这些单位确实晕人。记得很早以前,设定东元变频器主板的功率值,其单位即是HP(马力),当时找到与HP对应的额定电流值,由电流值才找到对应功率。当时也掌握了粗算,1HP=075KW,1KW=1.33HP。
后来也纳闷了好长时间,制造厂家为何不直接用KW标出功率级别呢?用HP标注妙处何在捏?
依楼主所述,空调的“匹”和“马力”不是指的一个东西。此1匹究竟等于735W(电功率)还是等于2324W(制冷量)呢?貌似是后者吧。那么空调的额定电功率又如何标示呢?这应该是空调的一个重要参数啊,并且此参数与制冷量结合与对比,才有意义。也是应用者最为关注的地方啊。

网友Q:
看不懂的能效标识。
1.全年能源消耗效率[W.h/(W.h)]
2.额定制冷量(W)
3.额定制热量(W)
4.制冷季节耗电量(Kw.h)
5.制热季节耗电量(Kw.h)
这是执行GB21455-2013标准空调上的,第一项没看懂,第四、五项感觉耗电量是“活”的,怎么能固定下来呢?而真正死的数据,制冷或制热时的输入功率却没有标出。

网友Q:
还有直流变频空调,其实与变频根本不搭界,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实际上是直流调(变)速空调。

网友P:
刚才360了一下,这样说“空调的匹数,指的是空调消耗功率,匹并不指制冷量,平时所说的空调是多少匹,是根据空调消耗功率估算出其制冷量。一般来说,1匹等于2500W的制冷量(也就是25机型),1.5匹约等于3500W的制冷量(也就是35机型)。其余机型可以根据制冷量来估算匹数。”说得有点牵扯不清了。显然制冷量和消耗电功率不是一个固定比例关系。后面说得就较为清楚了。
“空调匹数原指输入功率,包括压机、风扇电机及电控部分,因不同的品牌其具体的系统及电控设计差异,其输出的制冷量不同,故其制冷量以输出功率算。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乘以1.162,故一匹制冷量为2000×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1.5×1.162=3486W,依次类推,则大致能判断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制冷量2200-2600W都称为一匹,3200-3600W为1.5匹,4500-5500W为2匹。

  空调的匹数是表示空调的制冷量大小,也就是制冷能力的大小。一匹空调制冷量大约是2500W,适合12平米左右的房间使用,两匹的空调制冷量大约是5000W,适合25平方左右的房间使用。

  一般家用可根据房间面积大小及密封保温条件好坏、楼层、朝向、高度等因素,按每平方米配制冷量150-220W计算空调的制冷量大小即可。单纯地夏季制冷使用空调,制冷量可适当小一些,如果冬季需要空调制热取暖,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为宜。房间的密封保温条件差的,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密封保温条件好的,制冷量可小一些。

  空调大小不论“匹”

  国家标准规定,房间空调器的大小按制冷量参数标注,比如一台型号为KFR-22GW的空调,其中数字“22”即表示这台空调的制冷量为2200W的空调器,可以简称为“22型”。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这么叫,而是叫多少多少“匹”,其实叫“匹”是完全错误的。“匹”是一种功率单位,1匹(马力)=735W(瓦),过去在日本的口头叫法把输入功率为735w空调叫1匹空调,输入功率为1470W的空调称为2匹空调......,但由于空调输入功率不一定刚好是整匹,如1400W或1600W就分别称小2匹和大2匹;介于1匹和2匹之间就称1.5匹,等等。

  由此可见,其实这种叫法是很不科学的。其一:反映的数据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大概值;其二:输入功率并不能准确反映空调的实际制冷量。由于空调的质量不同,其能效比也不同(能效比是反映空调制冷效率的参数,即实际制冷量与输入功率的比值,如一台制冷量为3000W的空调,其输入功率为1000W,那么能效比就是3),在输入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其制冷量却并不相同,如一台能效比为2.6,输入功率为1000W的空调,其制冷量就是2600W;而另一台能效比为3.5、输入功率同为1000W的空调,其制冷量就是3500W.可见制冷量就相差很大了,按“匹”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网友R:
这个问题确实一直是晕晕乎乎的,从来就没弄明白过。

网友S: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
那不是不能乱回答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刚才360了一下,这样说“空调的匹数,指的是空调消耗功率,匹并不指制冷量,平时所说的空调是多少匹,是根据空调消耗功率估算出其制冷量。一般来说,1匹等于2500W的制冷量(也就是25机型),1.5匹约等于3500W的制冷量(也就是35机型)。其余机型可以根据制冷量来估算匹数。”说得有点牵扯不清了。显然制冷量和消耗电功率不是一个固定比例关系。后面说得就较为清楚了。
“空调匹数原指输入功率,包括压机、风扇电机及电控部分,因不同的品牌其具体的系统及电控设计差异,其输出的制冷量不同,故其制冷量以输出功率算。一般来说1匹的制冷量大致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乘以1.162,故一匹制冷量为2000×1.162=2324W。这里的W(瓦)即表示制冷量则1.5匹的应为2000×1.5×1.162=3486W,依次类推,则大致能判断空调的匹数和制冷量。一般情况下制冷量2200-2600W都称为一匹,3200-3600W为1.5匹,4500-5500W为2匹。

  空调的匹数是表示空调的制冷量大小,也就是制冷能力的大小。一匹空调制冷量大约是2500W,适合12平米左右的房间使用,两匹的空调制冷量大约是5000W,适合25平方左右的房间使用。

  一般家用可根据房间面积大小及密封保温条件好坏、楼层、朝向、高度等因素,按每平方米配制冷量150-220W计算空调的制冷量大小即可。单纯地夏季制冷使用空调,制冷量可适当小一些,如果冬季需要空调制热取暖,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为宜。房间的密封保温条件差的,制冷量应适当大一些,密封保温条件好的,制冷量可小一些。

  空调大小不论“匹”

  国家标准规定,房间空调器的大小按制冷量参数标注,比如一台型号为KFR-22GW的空调,其中数字“22”即表示这台空调的制冷量为2200W的空调器,可以简称为“22型”。 可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这么叫,而是叫多少多少“匹”,其实叫“匹”是完全错误的。“匹”是一种功率单位,1匹(马力)=735W(瓦),过去在日本的口头叫法把输入功率为735w空调叫1匹空调,输入功率为1470W的空调称为2匹空调......,但由于空调输入功率不一定刚好是整匹,如1400W或1600W就分别称小2匹和大2匹;介于1匹和2匹之间就称1.5匹,等等。

  由此可见,其实这种叫法是很不科学的。其一:反映的数据并不精确,只是一个大概值;其二:输入功率并不能准确反映空调的实际制冷量。由于空调的质量不同,其能效比也不同(能效比是反映空调制冷效率的参数,即实际制冷量与输入功率的比值,如一台制冷量为3000W的空调,其输入功率为1000W,那么能效比就是3),在输入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其制冷量却并不相同,如一台能效比为2.6,输入功率为1000W的空调,其制冷量就是2600W;而另一台能效比为3.5、输入功率同为1000W的空调,其制冷量就是3500W.可见制冷量就相差很大了,按“匹”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前一段时间有个这样的帖子,我就是直接回答一匹等于735瓦,可是被另一位版主扣去了两分。

网友T(2014-07-03):
不会吧
那不是说  没有GB了?

网友U:
空调的制冷和制热量也是KW,以前弄得我脑晕晕的。后来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