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我用的是雅马哈ERCD的脉冲接线模式。原理上是Y0,Y1输出脉冲后,机械手就会走相应的距离。 我想做的是能实现机械手自动走矩阵。(可以设定矩阵的起始位置、速度、矩阵数量,如5X5,4X4,3X9等)但是FX2N好像没有相对定位模块。于是就采用了M8140来记录脉冲的输出数量,通过四则运算计算理论走的位置。但是实际走的时候发现位置不准确,差别有挺大的。麻烦大神能指点一下,公司电脑原因,无法传附件。大神可以发个信息到我邮箱,我传PLC程式和雅马哈相关资料给你。 我邮箱:zhiji41@neoptic.com.cn   我是个新手,程式肯定有很多漏洞,麻烦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用2n的不好控制,还是用3u的吧

楼主:
啊···沒辦法···2N已經買了···

楼主:
還可惡的是沒有擴展模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加扩展模块,就是好成本高点

网友B:
雅马哈是PLC的品牌吗,怎么没听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雅馬哈機械手,看標題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C:
机械手本来就有定位功能为什么还用脉冲?

网友D:
如果你那机械手是接收脉冲,用FX系列的FX3U,这个有相对定位,绝对定位指令,FX2N的只有脉冲指令,没有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