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可否用减速步进电机来控制送料的转盘?转一定的角度然后锁定,取件后再转动。

网友A:
这种最好用分割盘,控制还简单。

网友B:
     脉冲数,传动比,角度等。

网友C:
用分割器了,步进电机带动转盘不可以。因为转盘有惯性,所以转起来控制不精确,伺服电机也是一样的不行。

网友D:
看翻转上面东西了,可以呀,板类翻转就就用步进减速机马达+刹车结构,变频器驱动,精度也可以呀

楼主:
用分割器,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步进电机了

网友E(2014-07-15):
回复 楼主:
分割器也要电机驱动或者气动驱动,比直接用电机驱动靠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