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如题,一直没搞太清楚零线大小怎样选,例如三相电流中,A相额定20A,B相额定20A,C相额定1A,零线该如何选择

网友A:
三相线电流相加就是零线电流

网友A:
你的例子零线电流是19A

网友B:
20A与20A的和为20A,这个和与1A之和为19A,所以零线也是19A来和它平衡

网友C:
以前,三相负荷平衡的话,通常中性线是相线的一半;
现在,如果单相负荷较重的话,相线与中性线选得一致……

说着说着好像不能自圆其说,楼下继续。

网友D:
  非标问题,可以估算。

楼主:
谢谢答疑,还想再了解清楚下,例如三相额定分别是50,20,10,零线是否按40A估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差不多,算了下36.06A,用复数好算点,三角函数不好算,按基尔霍夫第一定理,任何封闭空间的电流等于零,a+b+c+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