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14-05-22):
求,各位大神,俺是新手,台达VFD004M21B 变频器一台,减速电机0.4千瓦的,现在速度最大65hz,拖动的链条还是挺慢,怎么再调更快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变频器的具体应用了。

网友B:
将减速电机的减速比换了。

网友C:
电机的速度不能超过额定转速。

网友D:
变频器的频率可以到120吧

网友E:
看电机的最高允许转速,如果还能升高,就在升高,到了最高转速极限,还觉得慢,那是减速机的选型问题了。减小减速比,提高电机驱动功率解决。

网友F:
1、更换电机上的减速头,换比数小的。
2、增加大电机侧的链轮直径(也就是增加齿数),同样也可减小负载侧的链轮直径。
3、若电机额定在50HZ下使用。。。。。。。。

网友G:
      跟减速比,变频器的频率有关。
      减速比改变,力矩够吗?

网友H:
呵呵,设备的转速慢,有电气系统的原因,也有机械部件的原因。
电气与机械结构相辅相成的。

网友I:
在力矩还能满足的情况下,将传动机构改进一下。

网友J:
呵呵;还是换减速比吧;
或把4极电机改成2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