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利用DVP EH2 编程过程中,须要用到32位计数和16位计数两种方式,手头较有历史的编程手册中的DTM指令仅支持8位变成16位的转换,而且还不支持EH2机型。
请教:
有没有较新手册和适用于EH2机型、将32位转换成16位数字的指令

网友A:
如果你的32位数据是D0、D1,而实际有效位数并没超过16位,可以直接用D0,D0是16位,D1是32位的高位数据。

楼主:
谢谢潘先生,请容许我理解消化一下您的意思,再核对一下我的数据。

网友B:
32位數據當你用到16位時,你只取低16位就可以,用DAND H00007FFF D--- D----,再傳送低16位出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