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大家好,请问用笔记本(软件版本GO-Pro EX2.20.100)拷贝 AGP3600-T1-AF里面的工程(原工程好像用GO-Pro EX 2.10.200编辑过拷贝进去的),用USB-232的插到com2和用专用的USB线(CA3-USBCB-01)连接后,在屏工作情况下按左上角3s然后按右下角进入了offline模式,在transfer里面没有找到用com或usb传送工程的选项呢,只有transfer project file、transfer from cf to sram和transfer from  sram to cf 三个选项,我点了transfer project file后显示execute the project file transfer,电脑上没有反应,传输设置还是灰的  没法点击  该怎么设置GP呢?
我新手  请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专用的USB线
正常一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B:
CA3-USBCB-01连接人机与PC后,人机上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在GP-PROEX上直接选择“接收工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