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一般都是升速中间出现故障,电流有波动,以前换电容组就正常了,这次换了,还是经常报F008,请问该如何处理,先谢谢大家!

网友A:
F008是电网电压低故障。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值是多少?我记得如果r006显示值低于500V,就比较悬了。只要加速提升转速,就很容易激活F008。所以,先看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低,再做处理。不要盲目的更换东西。要先找到问题点,再有的放矢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008是电网电压低故障。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值是多少?我记得如果r006显示值低于500V,就比较悬了。只要加速提升转速,就很容易激活F008。所以,先看直流母线电压实际值到底是不是真的很低,再做处理。不要盲目的更换东西。要先找到问题点,再有的放矢解决。

电气就是这样苦X,找故障的时候很长,解决很简单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直流母线检查正常,2套装置,参数都一样,其中一套就经常报F008

网友A:
如果直流母线用表测试正常,而r006显示比测试低,那问题就很明确了,装置要去“医院”看“大夫”了。

楼主:
kdrjl 版主
该怎么办,从哪下手······

楼主:
该检查的都检查了,还是震荡的时候跳,还应该从哪下手,请教各位

楼主:
哎,大侠都忙啊

网友C(2014-07-17):
更换CUVC板看看,如果参数调整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