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为什么台达PLC控制电机走位时,在断电后,按下复位进行原点回归后,走位设定的位置时有明显偏差,待下一次走该位置时又恢复正常。再次断电后,第一次走位还是有偏差,以后每次也正常,谁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断电复位时就在原点位置,

楼主:
不是的,是不是与那个脉冲清除Y4有关系,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