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最近由于在安装一台设备。编码器众多。信号地接地处理很麻烦。特此请教有没有便捷快速接地方法。

楼主:
  顶贴。

2014/5/25/21:35

      可能是表述不清楚。我的意思每根信号在控制柜里对屏蔽层做接地处理很繁琐(目前我们常用单点接地)。在需找一个快捷工具。类似一个线卡(qia),在电缆上切一个圆露出屏蔽层在把线卡(qia)卡(qia)住.在用一根只直径的电缆连接至接地池。一直在寻找这种快捷工具。菲尼克斯,omron还想没有!

网友A:
什么是快捷接地?
意思是说就不用一台一台编码器的信号线屏蔽层接地了?
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吧,信号线的屏蔽层两端接地是必须的,也是信号稳定的根基。

网友B:
楼主现在是什么方式在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表述不清楚。我的意思每根信号在控制柜里对屏蔽层做接地处理很繁琐(目前我们常用单点接地)。在需找一个快捷工具。类似一个线卡(qia),在电缆上切一个圆露出屏蔽层在把线卡(qia)卡(qia)住.在用一根只直径的电缆连接至接地池。一直在寻找这种快捷工具。菲尼克斯,omron还想没有!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非常强大,楼主没有使用?
或者楼主上某宝购物网站搜索,相信会出来一大堆。
http://www.ca800.com/product/d_1nrusm3si3rcm.html

网友C:
就是剥线钳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