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4-05-22):
无意中见到单片机具有直线插补功能,是不是有的还有圆弧插补功能啊,那不是就可以自己做数控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意中见到单片机具有直线插补功能,是不是有的还有圆弧插补功能啊,那不是就可以自己做数控啦?

外围线路设计能力,编程能力……都是考虑因素,你可以DIY一个数控,然后在我型我秀中秀一下。

一个数控系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网友B:
呵呵,是嵌入式微控制器吗?就是上百个引脚的单片机。
其实硬件的基础上,使用软件也是能实现有些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