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求三菱FX2N-4DA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程序

网友A:
这就是向对应模式的缓冲区中写入一个书据,这数据变化那输出的模拟量也变化,关键是这个数据要怎么样变化。

网友B:
多看下手册,就解决了,这个不难的

网友C:
          DA的输出模拟量接到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端。
          DA的数字量与变频器的频率基本成正比例关系。

网友D:
看下4DA模块的说明书你就会了

网友E:
特殊模块手册的例子看明白就会了

网友F:
特殊模块手册的例子直接套用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按照手册写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回事M1不接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手册写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回事M1不接通
   程序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G:
首先看看你要输出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根据这个向BFM的#0写入数据,然后把你要输出的信号经换算后从1~4通道中输出就可以了,这时候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输出,如果没输出,可能是输出的信号太小,可以先增加到最大再看看。

楼主:
已搞定 谢谢大家

网友H:
首先你要确定输入与输出的关系:如给定10V电压时对应的频率就时模拟量输入上限与频率输出上限,模拟量输入下限与频率输出下限,这个在变频器端设置那么接下来就是在PLC端编程序了,驱动DA如同楼上就可以;
编辑程序:你要搞清楚DA数字量上限对应的模拟电压与数字量下限对应的模拟电压,你只要知道输出10V电压时的数字量与输出0V电压时的数字量,也就是10V电压时的数字量对应就是最高输出频率,0V时的数字量就是最低输出频率,DA输出是线性,所以你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输出频率了:
DA输出=输出频率*(输出数字量上限-输出数字量下限)/(输出频率上限-输出频率下限)
然后将计算出的DA输出通过TO指令写入DA的输出通道;FO指令后第一个参数指的是模块号,第二个参数指的时模块的寄存器编号,第三个参数是要写入模块寄存器的数据,第四个参数是要写入模块的数据个数;
当然DA输出还可以调校,但一般不需要,直接按手册的默认就行

楼主:
问题是按这个手册上的程序写 DA模块没有电压输出 那个M1不会接通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