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指令和计数器

楼主(2014-05-22):
我想用一个比较指令,比较一个计数器是否到达预定的数值,怎么设计?

网友A:
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设定值时,它的触点会动作的。你可以直接用触点。

网友B:
计数器C与设置值比较就行了

楼主:
是欧姆龙的,怎么闹?比较数据一和比较数据二?我想实现只和60作比较,小于等于60和大于60.这个怎么弄?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这个比较指令是什么意思?我也乱了。照猫画虎这样做的,初学者,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比较指令是什么意思?我也乱了。照猫画虎这样做的,初学者,不懂。
指令手册上有说明,仔细看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