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相连

楼主(2014-05-22):
我的三相电机星接,图片来源变频器说明书,求问下面那张图中和变频器最后一个接地符号端子相连的电机线是哪一根?是连着星接星点的吗?

网友A:
应该是电机外壳。

网友B:
多了解一电工的一些常用符号,地线的是什么符号。

网友C:
看来楼主对地线的符号都不知道,地线肯定是接电机外壳了,你看接线盒里面都有这个接地标志的

网友D:
电机的接线盒里,除了有三个电源接线端子以外,还有一个端子“PE”。那个PE端子是去接你图中的那个地线符号的端子。

网友E:
      双色线接到接线盒里的接线端子。

网友F:
电机外壳接地在电机接线盒里...

网友G:
一般在電機接線合裡有一個接地螺栓,一般都的接地標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