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如遇到X8开始计时遇到X28计时结束,遇到X28时计算的时间不会清零可以看到

网友A:
说具体点。

网友B:
问点高大上的,这你怎么在工控界混?

网友C:
使用PLC内部的断电保持时间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就是这意思,我自己也变了一条就是没下面的那条mov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楼就是我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T256计时器但断电还是会清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水平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