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2):
使用的是三菱plc ,想把设好的数据寄存器调出在程序中直接使用(比如D0 =1 D1=2 D2=2等等,这些数据都是在寄存器中设好的,这样的话就省去了mov了,现在想在程序中直接使用 ,比如LD X0----------------ADD D0 D1 D10)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D0 D1 D2里的数据设置好了 但在程序中体现不出来 显示的都是0
求教 1,这个东西能不能实现 (在omron中可以)
        2,请高手提醒 最好能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在plc参数的软元件设置中修改D锁存起始,如图

网友B:
         变换个思路也可以达成目的啊。

网友C:
可以的啊,你看到D0等数据是0,那说明你数据没传过去,且要看下是否是断电保存的,

网友D:
设置好了没下载进去吧,只下载main了吧。

网友E:
在數據頁面設置值,下載時選上數據內存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这种方式可以仿真吗  就是不用plc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可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