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各位大师,220v1.5kw的变频坏了,能否用440v1.5kw的代替?
理论上当然是可以的,实际有谁用过吗?要注意些什么?
我没有敢尝试,结果还是换了个220v的

网友A:
呵呵;不可以;
400V的变频器你接AC220V,有些品牌连显示都没有,有些可以调参数,但不能运行;

网友B:
440v电源哪有啊,有电源就行,直接换不可以。

楼主:
呵呵
440v是电压等级

网友C:
有440V的变频器?能否看哈铭牌?
如果是220V变频器不可以直接换400变频器的,要换为三相380V电源

网友A:
呵呵;440V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三相380V,没什么好惊奇的,台湾及国内的品牌很多都这样标的;

网友A:
台达的还标的是460V呢;

网友D:
         负载电流多大呢?

网友D:
     假如负载是电机,则电流有可能不够,是不能替代的

网友E:
8楼所言精辟。

楼主:
聪明
引用 网友A:
呵呵;440V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三相380V,没什么好惊奇的,台湾及国内的品牌很多都这样标的;

聪明,台湾三基的,440v不是一定要接440v电压的,敢问哪个厂标准3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如负载是电机,则电流有可能不够,是不能替代的

嗯,下次有机会,我一定尝试一下,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F:
有380V电源吗?电机接法改一下就行了,改成Y型接法。没有380V电源的话,会显示欠压

网友G(2014-07-02):
回复 楼主:
在《百度》搜索《变频器的前景是穷途末路》就会知道,变频调速技术已经淘汰了,不需要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