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i的请教

楼主(2014-05-23):
我用的是三菱的plc在用drvi指令时正传的脉冲K值是对的,可是当我负值反转时为什么会多个 K2 或者K4,比如正传是K30000我要反转时看到的D8140值应该是K0 ? 现在却是K-4或者K-2

网友A:
先不要正反转,看下回原点后当前值为0时,直接反转数据正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动的时候值是对的,就是反转回来的时候我发现 mov d8140 d1本来D1的值也因该是零可结果 D8140是0 D1有时候是-2或者-4或者-6   还有在反转时Y0亮,其他的Y点好像也会乱闪一下

网友B:
肯定是程序上面的问题,方便的话可以上传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传不了明明登陆了还说没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