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上次订的一个  人体感应 继电器开关,但是输入电压是 220VAC 的,而一个单片机使用的是 12VDC 的电压,请问各位大侠,我如何操作才能将这个 电路板的 输入 220VAC 的电压改成  12VDC 的呢?

上图是 电路板的详细点,输入有一个大的电容和四个二极管降压成 低电压供电使用,输出是 220VAC 的继电器,但是看 继电器线圈是 12-30 V DC/AC 电压都行。
这是元件全图,这个输入电压可以修改吗 ?

网友A:
改动别人的成品电路板,不是一般的麻烦,而是非常麻烦,更何况还是一块小板。
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画出电路板电路并分析,了解元器件供电参数,改之。

网友B:
量整流后的电压是多少,12V左右的话你就直接接进去

网友C:
要看低压有几路电源,用78系列改。

网友D:
可以改,非常容易,12v直接加在容阻降压后,就是大电解电容两端,再解决单片机供电电压(这个单片机没看错是通过电阻降压供电)

上图只提供方法,没有反面走线图 不代表正确性,自己看清电路图在下手

网友E:
把滤波电容两端电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看看直流部分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G:
4楼说的对

网友H:
同意4楼的 这个电流其实就是阻容降压的,你看下那个电容的电压就大概知道他这个电路板的直流电压了

网友I:
4楼所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J:
7812就能办到吧

网友K:
看一下继电器线圈工作电压,就可粗略知道该电路降压整流后工作电压。

网友L:
你是要改输入还是输出啊?

网友M:
这个是简单的阻容降压  看下主滤波上的电压是多少  12V左右可直接接入

网友N:
电容有条边就是负极,别一边就是正极。

网友O:
应该能搞  不是很麻烦的  将变压后的供电电压点搞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应该能搞  不是很麻烦的  将变压后的供电电压点搞出来就可以了
应该是电容降压限流! 这个很好改,因为它本身就是要低压供电的 220v是为了供电方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直接将原来的 整流降压的 红色电容拆了,还有四个二极管拆了,然后直接 从输入 12VDC 就 OK  !

网友Q:
220V是为了接接电方便,工作电压本来就是12V的,只是市电用阻容降压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