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一台90KW变频器,一个月内连坏两次,都是U相模块的下桥损坏,驱动电路的各路驱动电压正常,更换模块后带7.5KW电机运行,电机抖动,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但输出电流不平衡,拔掉霍尔启动,电机运行正常,电压电流都平衡,在变频器的停止状态下量霍尔的输出有交流0.86V输出,直流为0,两只霍尔都一样(装在V,W两相),请问这两个霍尔是否正常?霍尔传感器在测量交流时输出也应该是交流对吧?

网友A: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显示电流是否正常?电流互感器不会控制输出电压,霍尔传感器输出时直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就是输出电流不平衡,电机抖动。

网友B:
驱动有问题吧!

楼主:
驱动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正常,现在的问题就是插上霍尔,输出电流就不平衡,电机抖动,拔掉霍尔启动,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C:
把两个传感器换了再来问吧

网友C:
如果是四针正负供电的传感器在静态时确认有0.8V电压输出电压那是不正常的

网友D:
霍尔什么时候输出交流了?建议更换两只新的霍尔,毕竟90KW机器也不小,两只霍尔才值几个钱

楼主:
测量交流时输出的不是交流吗?霍尔传感器是4引脚,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A:
要根据变频器的型号,分析电路,才好解决问题,如有旁路继电器的,触点接触不好,母线电压不稳,电机也会抖。

网友D:
回复 楼主:
表示不懂啊,什么时候霍尔是交流了

网友E:
我没有见过传感器是直流的,至少在变频器上没有发现。呵呵。

根据电路设计,在一定的阀值内,传感器是起到反馈作用的。另外一路去cpu,比较后产生显示,所以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按你所说变频器上的霍尔输出的应该是交流?具体的反馈作用可否说的详细点呢?

网友F:
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就是输出电流不平衡,电机抖动。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如何判断电流的流进与流出呢?电压高低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G:
霍尔的引脚都是有说明的,一般4脚的就是两路电压(正负)和一路输出,公用地,而且输入的电压也不可能是交流的,真心表示不知道IC的供电难道还有交流电???只知道霍尔的线圈感应输出的电流然后经过换算成直流电压,电流越大,输出的直流电压越大,这个大小还是根据霍尔的输出电压范围而设计的,还有就是霍尔的方向也是有明确标示的,接反严重会炸鸡,对于上面说的霍尔输出交流真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E:
蛮有意思的:分得清直流交流吗?用示波器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再说了传感器检测的是变频器的三相输出,能直流吗?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量交流时输出的不是交流吗?霍尔传感器是4引脚,双电源供电的

你有示波器的,建议你用示波器测试传感器的输出,拍照上传。看看是交流直流。期待你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惜那示波器不是我的,被人家拿回去了,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没查到,但在百度知道里找到一个人的提问,跟我要问的问题差不多,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rGc9LIkmSHMsKXfRfP1XV34s3FSKCteMEvBOe8fC1rLbi8hSZ6MJ2mGC-hRJb9kM57L0zuAZ9IFldmfikR2fj_这是网址

网友E:
不用百度的,学过电子的,应该明白的。明天我来上图,让大家分析传感器的输出:交流?直流?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交流电是大小和方向可以改变的,霍尔传感器不是可以交直流测量的吗?那么光靠一个只能改变大小的直流电如何判断电流的方向呢?

网友H:
首先霍尔是检测输出电流的,它将电流转换为电压,给了控制板处理来检测输出电流。根据你的描述,你因该查查整个霍尔电路,即从霍尔输出一直到控制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霍尔的引脚都是有说明的,一般4脚的就是两路电压(正负)和一路输出,公用地,而且输入的电压也不可能是交流的,真心表示不知道IC的供电难道还有交流电???只知道霍尔的线圈感应输出的电流然后经过换算成直流电压,电流越大,输出的直流电压越大,这个大小还是根据霍尔的输出电压范围而设计的,还有就是霍尔的方向也是有明确标示的,接反严重会炸鸡,对于上面说的霍尔输出交流真是孤陋寡闻了
电流互感器的供电一般为+、-15V双电源,信号输出端静态时为0V。由供电可知,输出信号可为负、也可为正。事实上运行中是正负交变的信号电压,按输出频率变化。输出的是交流检测信号,没错。
从瞬时性来看,输出的为直流信号;从连续性来看,输出的交流信号。交流电,其实也是两个瞬态的直流电啊,不是有正负半波吗。将直流电的极性快速转换,并控制其大小变化,不就成交流电了吗。载取交流电的某一段来看,不就是直流电吗。哈哈。

网友I:
该台变频器不见得是故障,可以接大一点功率的电机试运行看一下。也许是接小电机,使检测信号出离线性可控范围的缘故。或者将功率/电流调小(如果可调的话),运行看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I: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咸工点拨,这台变频器一个月内连续坏了两次,可驱动电路我检查来检查去,都没问题,我还特意借了个示波器看下波形(公司嫌贵,不给买),也正常,90KW的也不小,工人们拆来拆去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发现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这个霍尔,插上霍尔,输出电流就不平衡。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咸工点拨,这台变频器一个月内连续坏了两次,可驱动电路我检查来检查去,都没问题,我还特意借了个示波器看下波形(公司嫌贵,不给买),也正常,90KW的也不小,工人们拆来拆去的,我都不好意思了,现在发现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这个霍尔,插上霍尔,输出电流就不平衡。
那么实际运行当中,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呢?若平衡,即不是霍尔检测器的问题。应该查下驱动电路的电流输出能力,确认正常。分析实际运行中,有无超速发电等现象。另外,应该检测直流储能电容,有无失容现象。多想想,在驱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之外的故障可能。
怀疑霍尔,可以购两只代换。我感觉故障不在互感器(有时候感觉是靠不住的噢)。

网友I:
两次都是U相模块坏,将两只互感器互换一下,看电流不平衡有无变化。若有变化,互感器坏掉一只或后续检测电路有问题。若无明显变化,互感器可能都是好的。

网友J:
好好学习吧,看来我还差得很远啊

网友K:
顶,咸老师,百忙中详细回贴。 太有说服力了。 变频器用的传感器,输出,交流!

我判定输出交流直流的方法(除了线路理论外)是: 传感器有线圈的,带磁体的,交流也。看监测点也是简单容易的。
我有用示波器测试传感器的照片,发大家看看,交流一下.
测试的机器:三菱变频器A540-1.5K  运行那个:38hz,示波器的标尺:38hz

网友L:
喜欢这种氛围,学习了,机器是用矢量控制还是VF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VF

网友L:
回复 楼主:
VF控制对电流信号采集的要求没那么高,估计不是电流采集环节引起的问题。

网友A:
为什么一直不说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互感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K:
对呀,为什么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型号有那么重要吗?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是一台老机器,连门都没有啦,要看参数的话在把面板插上去,铭牌也损坏啦,根本看不到型号

网友K(2014-06-27):
哎,看来还是有必要好好地,虚心地,学习好电子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