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23):
安川V1000上电即报CPF03,我已将主板换过,确认主板没有问题,把模块拆掉上电依然报警,如果是膜片坏了,怎么测试来确认?

网友A:
你修好没?我遇到一台3.7的 通电几次就冒出这玩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修好了,就是厚膜坏了

网友B(2024-10-13):
是的,遇到过

网友C:
弱弱问一下,膜片、厚膜是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就是厚膜小板